如何检查工业自动化设备?

楼主(2019-01-14):
当工业自动化设备出现问题时,怎么进行检查,东莞吉创公司教你.查所有回路。查看电路中的导线是否出现断路,尤其是线槽内的导线是否由于拉扯被线槽剐断。检查气管是否有损坏性的折痕。检查液压油管是否堵塞。
在这一步检查电路时,要使用必备的万用表,调到蜂鸣器档,检查回路的通路情况。如果气管出现严重折痕,立刻更换。液压油管一样要更换。
在保证上述步骤无误后,故障才有可能出现在控制器中,但永远不可能是程序问题!首先,不要肯定是控制器毁坏,只要没有出现过严重的短路,控制器内部都具有短路保护,一般性的短路不会烧毁控制器。
首先,检查是否有高频干扰的设备在控制器附近。如果有,立刻挪走。如果在户外,大强度的闪电也可能造成控制器在一瞬间无法正常工作。此时,先清除掉所有可能的干扰设备,然后重启控制器。
其次,如果重启无效,检查控制器接线是否有松动,有接触不良的情况。
后面,若接线无误。判断是否是PLC的存储卡出现问题。更换一块新的卡,下载程序,检查是否是先前的内存卡有故障。

还有工业自动化设备常用的部件圆柱齿轮行星减速机也是要定期检查的,圆柱齿轮行星减速机作为机械的重要部件,出现了一点问题都会使得机械工作停止,所以做好后期的检查工作很重要。比如圆柱齿轮行星减速机的润滑油使用,使用过程的磨损等等都要注意检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