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PLC但很疑惑

楼主(2019-01-14):
请问各位老师,我想在京东买一个原装正品的三菱PLC FX3U-48MR要多少钱?上边有1840元的,3000多的,有什么差别吗,哪个是正品?

网友A:
网上产品真伪还真不好区分,差额还是有点大,买前仔细咨询下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产品真伪还真不好区分,差额还是有点大,买前仔细咨询下客服

客服说一分钱 一分货,贵的质量应该好很多

网友B:
如果只是学习,就买个旧的也可以,没必要买新的,我拆机一个旧的,需要可以找我

网友A:
回复内容:这客服回答的也够直接的,便宜的是水货呗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网上产品真伪还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