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器的选择

楼主(2019-01-14):
  贴片电阻器的选用固定电阻器有多种类型,选择哪一种材料和结构的电阻器,应根据应用电路的具体要求而定。通常具体分一下6种情况选用!

  1、额定功率:

  在规定的环境温度和湿度下,假定周围空气不流通,在长期连续负载而不损坏或基本不改变性能的情况下,电阻器上允许消耗的最大功率。为保证安全使用,一般选其额定功率比它在电路中消耗的功率高1-2倍。

  2、允许误差:

  电阻器实际阻值对于标称阻值的最大允许偏差范围,它所表示产品的精度.常用的精度有5%,1%,0.5%,0.1%,0.01%

  3.最高工作电压:

  它是指电阻器长期工作不发生过热或电击穿损坏时的电压。如果电压超过规定值,电阻器内部产生火花,引起噪声,甚至损坏。

  4、稳定性:

  稳定性是衡量电阻器在外界条件(温度、湿度、电压、时间、负荷性质等)作用下电阻变化的程度

  5、噪声电动势:

  电阻器的噪声电动势在一般电路中可以不考虑,但在弱信号系统中不可忽视。线绕电阻器的噪声只习作定于热噪声(分子扰动引起)仅与阻值、温度和外界电压的频带有关。薄膜电阻除了热噪声外,还有电流噪声,这种噪声近似地与外加电压成正比。

  6、高频特性:

  电阻器使用在高频条件下,要考虑其固定有电感和固有电容的影响。这时,电阻器变为一个直流电阻(R0)与分布电感串联,然后再与分布电容并联的等效电路,非线绕电阻器的LR=0.01-0.05微亨,CR=0.1-5皮法,线绕电阻器的LR达几十微亨,CR达几十皮法,即使是无感绕法的线绕电阻器,LR仍有零点几微亨。有感电阻在高频时会显现高阻抗,而有感电阻在高频时显现的电阻(感抗加阻抗)会很大,那么它承受的功率就是电阻(感抗加阻抗)乘以电流的平方,远超过它的标称功率.电阻容易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