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种类多?该如何选择干簧继电器和固态继电器?

楼主(2019-01-14):
电器的种类繁多、用途广泛、其各种特性参数各异,因此在选用继电器时,首先必须了解继电器的各项技术参数与特性,才能够付诸使用,否则将无法保证继电器的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这样会使继电器所控制的电路处于失控状态,严重时会造成许多不必要的损失。下面分三个小节来说吧。

CRF系列-干簧继电器

G3TB-O系列-固态继电器

①继电器的触点额定负载能力应大于所控制电路的负载。

这是因为电磁继电器的额定负载属于纯电阻性负载,因此在选用时首先应该考虑被控制电路的特性而给予以不同的处理。例如,负载为小功率的交流电动机时,继电器的触点负载应该高于所控制负载的20%以上来选取;又如负载为白炽灯时的纯电阻负载时,触点容量应该高于所控制负载的15%选取;再如负载纯电感性或者纯电容性负载电路时,继电器触点负载应该高于被控制负载电路的30%来选取。

②继电器触点的类型。

继电器的触点类型包括单组触点、双组触点、多组触点、常开式触点、常闭式触点等等,在选用时,应该根据负载电路的需要来选择,而不可盲目地一味追求选择多组触点型的继电器。

③继电器的功率。

继电器在实际使用时,千万不要将继电器小功率负载的触点并联后再来控制大功率负载电路之中。这是因为继电器触点从断开到闭合所用的时间不可能完全一致,则并联后动作时间短的那组触点将要承受较大的功率负载,因此必然造成这组触点的损坏。

④继电器的电压与电流。

在选择继电器使用时,继电器的额定电压和它的吸合电流值应该满足电路设计需要,即根据驱动电压与电流值的大小来选择继电器的线圈额定工作电压值。若驱动电压和驱动电流值小于<额定电压和额定吸合电流值,则不能够确保继电器的正常工作;如果驱动电压和电流值大于>继电器的技术参数值时,则很有可能造成继电器线圈的烧毁。

⑤继电器供电电压性质的选择。

继电器分为交流和直流两种,根据它的工作电源情况来该选择是使用交流继电器或者直流继电器。干簧管继电器的触点形式有常开触点(H)和转换触点(Z)两种,控制组别有单组、两组、三组等;转换触点的结构如图2 所示。它的工作原理非常简单,利用永磁性磁铁或者利用通电线圈产生磁场都能够将它的常开触点动作变换成常闭状态来接通控制电路。 一般情况下,干簧管继电器的触点的额定容量都很小,只能够作为控制信号回路的小控制电流。作为控制回路信号使用时,没有额定工作电压参数。

在选择固体继电器的时候,应该根据受控电路的电源类型、电源电压和电源电流来确定固体继电器的电源类型及其控制负载的能力。 如果受控电路为交流电源,则应该选择交流固体继电器;如果受控电路电源电压为直流电压,则应该选择相应地选择直流固体继电器。 固体继电器的负载能力应该根据受控电路的电压和电流来确定,一般情况下固体继电器的输出功率应该大于受控电路负载功率的1.5~2倍以上。请注意以下几点。

①固体继电器输出端的稳态电流不得超过额定输出电流。几乎所有的负载工作时都有浪涌电流,例如所谓的纯电阻性负载的电热元件,但是它具有正温度系数,低温时的电阻值较小,所以对于刚刚启动时的瞬间电流就比较大。

②固体继电器的输入特性都在DC 3~32V,它有较宽的控制范围。对于单相直流/交流固体继电器的控制回路的输入电流一般在10mA左右。三相固体继电器的控制回路输入电流一般在30mA左右。

③交流固体继电器的控制操作频率一般不要超过10Hz,直流固体继电器的控制信号周期应该大于继电器的接通、关断时间之和的5倍。

④固体继电器的负载能力与环境温度有直接关系,当环境温度升高时,SSR的负载能力也随之下降。同时在选择SSR的额定电流时,要留有充分的余地。当环境温度较高时,更要注意这一点。

以上的内容是鞍点科技本次关于继电器的回答,希望对大家有帮助。鞍点科技是OMRON(欧姆龙)授权一级代理商,供应光耦继电器、信号继电器、功率继电器、光电传感器、流量传感器、震动传感器、风量传感器、差压传感器、轻触开关、微动开关、拨码开关、按键开关、船型开关、检测开关、门用开关、扁平电缆连接器、散线压接连接器、HM连接器、ZD连接器、Tab连接器、DIN连接器、D-sub连接器、半间距连接器、短路连接器、IC插座等产品。原装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