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控制双轴伺服电机

楼主(2019-01-14):
现在要求控制两个轴  类似机械手 有没有大佬有实例

网友:
http://bbs***/archive.aspx?id=394605,(bbs.gkong.com)

之前看到的,双轴画圆可以参考下(毕竟还没有实际弄过,只能看看大佬们的方式了)

网友A:
我有一个,怎么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怎么发给你

楼主可以留邮箱,比如这样smvm1616@163.com,能不能也发我研究研究

网友B:
西门子SMART200最多可以控制三轴

软件里面有个向导功能,可以根据需要一步步跟着向导进行:

哪个参数不懂,直接F1帮助,里面参数有详细解释

注意:硬件接线不能有问题,如果是脉冲口需要的是5V脉冲,就需要串接一个2.2KΩ电阻。

其他的编程就是逻辑问题了,你可以采用包络走绝对定位和相对定位,根据你的工艺要求编写程序。

楼主:
可不可以发我邮箱 1429308954@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archive.aspx?...

这个差的好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SMART200最多可以控制三轴软件里面有个向导...

谢谢老哥

网友D:
我之前做过西门子控制两轴的,程序怎么发给你

网友E:
加油,继续继续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做过西门子控制两轴的,程序怎么发给你

发我邮箱吧 1429308954@qq.com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