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仓库控制

楼主(2019-01-14):
学校要求实现一个天津峰源厂产的tvt-99c立体仓库模型(4×4的立体仓库)的控制系统设计。希望各位大神有相关资料的可以分享一下,如果能提供基于三菱的梯形图最好,不胜感激。附上相关资料如下:1.说明书(三菱)。2.相关实物图

网友A:
程序是没有的,可以给你一些思路是没问题,程序你还是自己要写,你可以采用寄存器(断电保持性)去统计立体仓库中是否空置,如果空为0,有物料为1.然后通过2轴电机定位每个料位的具体位置,每个位置对应不同的寄存器。后面的功能你可以尽量完善,到达最优。

网友A:
补充一点,取出产品后,对应寄存器清零

网友B:
这个程序还是要花点时间的,立体仓库可以通过矩阵的方式把空和非空设定为0和1,0和1组合起来存储于一个寄存器,此寄存器转换成十进制(这样比较便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