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200MODBUS主站怎么做

楼主(2019-01-14):
用TM200与台达PLC modbus rtu交换数据怎么做?网上TM100,200的教程实在太少了

网友A(2019-03-11):
我也做不出来,求教程

网友B:
施耐德用的人还是少,直接问供应商吧

网友C:
 在配置串口的时候将通讯方式设置为IO通知扫描,然后在驱动器下拉列表里面选择通用Generic modem(通用驱动)  然后设置好通用驱动的地址以及与变频器的通讯地址偏移量(16进制和10进制都可以) 最后应用这些配置好的设置就可以编程的时候在工具--通讯对象--Modbus IOScanner里面会出现配置好的地址 你给它定义一个符号 然后在程序中对它赋值就行了

网友D(2019-09-30):
引用 网友C:
在配置串口的时候将通讯方式设置为IO通知扫描,然后在...

有没有图解?刚刚试过有的地方还不是很明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