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9PLC怎么去掉位的停电保持

楼主(2019-01-15):
大家好,刚开始使用AB的PLC,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系统默认的BOOL位也是停电保持,这样就出现一种状态,如果系统停电后再上电会出现控制的电动机直接就启动,非常危险,请问怎么能去掉停电保持位

网友A(2019-05-30):
加点处理程序里面写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B(2022-02-15):
你可以在上电初始化中把标志位给清除掉 S:FS   相当于三菱或者西门子的上电运行一个脉冲

楼主(2023-02-27):
感谢大家回复,很长时间没上工控网了,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