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不用的变频器,送电炸机啥问题?

楼主(2019-01-15):
行业原因,变频器各种类型都有100台左右,设备用半年闲置半年,10年左右了,都正常,今年开机一送电,炸机5台。

有丹佛斯、欧瑞、ABB三种。

现象:送电瞬间变频器里嘭的一声,空开跳闸,拆开板子炸了,不是电容炸。

有同行说长时间不用,受潮导致短路炸机,那10年了一个都没事,今年一下就都受潮了?

请高手分析下原因。

网友A:
网友分析:1)短路需要清理灰尘

                 2)受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友分析:1)短路需要清理灰尘                 2)受潮了

说的对,返潮 灰尘=导致短路炸机

网友C:
变频器长期不用电容容易出现问题,上电可能会引起炸机。

建议长期不用的变频器妥善保存,防尘防潮,间隔2-3个月时间变频器需要充电一次。

楼主:
谢谢,今年停机后注意

网友D:
这是因为变频器大容量电容长期放电,电容突然充电,电压太高击穿可控硅。

还有就是触发的导通角因为电容长期放置充放电变化的突然改变导通角。造成整流模块短路。待验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网友分析:1)短路需要清理灰尘            ...

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因为变频器大容量电容长期放电,电容突然充电,电压太...

维修师傅也是这样说的,炸的就是整流模块

有说法是停机时间长的机子挂个变压器送电,阶段性慢慢提升电压,具体怎么操作请各位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E:
维修师傅也是这样说的,炸的就是整流模块

有说法是停机时间长的机子挂个变压器送电,阶段性慢慢提升电压,具体怎么操作请各位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因为变频器大容量...

变频器中最不易损坏的就是整流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是因为变频器大容量电容长期放电,电容突然充电,电压太...

低压变频器中可控硅在什么位置?有用可控硅调压的变频器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这是因为变频器大容量电...

有的,功率大点的变频器一般不使用“充电电阻+接触器”的方式给电容充电,而使用半控整流桥给电容充电。

网友G:
停机半年的变频器不太可能出现电容衰竭,如果因为电容衰竭耐压降低,那么电容也一定会跟着炸。

受潮的可能性要重点考虑,以前没有受潮不代表这次没事。

还有一个原因也要重点考虑下,电源过压的可能,电网谐波、电源变压器上电冲击波、柴油发电机谐波等可能。

当然,有这次的教训,下次上电肯定要逐个用220V充电,不管是电容衰竭还是受潮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但100台感觉好麻烦。

网友H:
一般质量保证的变频器,正常在停车一年左右重新上电也不会炸的!!

这个从汽车厂的库存新变频器拿出来更换都没有预充电而没有炸鸡一台就可以知道!!

一般在设备停线的电器产品,因为停线时间较久温湿度变化、还有电气元件在运行过程中吸附了吸潮的灰尘之类绝缘性遭遇破坏,如果没有上电前的清洁处理或者干燥处理,很容易造成损坏

网友I:
变频器长期不用,电容内部无电荷,由于内部电容特效,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上电瞬间,PN母线之间电压近似于0,电流近似于无穷大.所以长期不用,上电会出现炸机。

网友J:
学习了,你们都是大BOSS

网友K:
设备长时间不用,上电前需要清理灰尘

网友L:
一般上电之前需要进行测量(短路测试),长时间不用,说不定老鼠或者别的昆虫都跑进去做窝。

网友M:
不错,楼主解释的很详细,对新人非常有帮助!

网友N:
一般上电之前需要进行测量(短路测试),对新人非常有帮助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变频器长期不用,电容内部无电荷,由于内部电容特效,电容...

变频器有专门启动电路的,每次启动都会串入限流电阻,等待储能电容器电压升高后才短接限流电阻进入运行状态,你可以仔细看一下变频器电路原理图

网友O:
变频器大容量电容长期放电

网友P:
学习学习,以后好解决类似问题

网友Q:
可能是变频器中起保护电源过压的压敏电阻坏。

网友R:
受潮的可能性大,另外没有检查就上电真的合适么?

网友S:
正好需要多谢楼主! 多谢楼主!

网友T(2019-02-15):
实际问题,行家

网友U:
十年积存的灰尘,现今受潮!

网友V:
不是电容炸了,那应该是可控硅炸了

网友W:
,电容内部无电荷,由于内部电容特效,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PN母线之间电压近似于0,电流近似于无穷大.所以长期不用,上电会出现炸机。

网友X:
不知道你这十年有没有保养一下,变频器内部会积累灰尘,可能第九年灰尘特别多,才一次性炸了几台,要是上年没有特别大的一次灰尘,第十年应该也不会突然炸这么多,一台也就算了,五台可能真的哪次灰尘多的缘故

网友Y: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长期不用电容容易出现问题,上电可能会引起炸机。建...

网友Z:
多谢各位大佬的分享

网友AA:
可能是潮湿或者积尘太多导致的短路

网友AB: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谢谢楼主啊

楼主(2019-01-15):
行业原因,变频器各种类型都有100台左右,设备用半年闲置半年,10年左右了,都正常,今年开机一送电,炸机5台。

有丹佛斯、欧瑞、ABB三种。

现象:送电瞬间变频器里嘭的一声,空开跳闸,拆开板子炸了,不是电容炸。

有同行说长时间不用,受潮导致短路炸机,那10年了一个都没事,今年一下就都受潮了?

请高手分析下原因。

耶,开心就好

网友(2019-03-18):
学习了,谢谢楼主,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K:
进来看看大家的分享

网友AC: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神分享

网友AD:
我没见我厂新变频器装上要充电的,也没见炸机呀。放一年不开,再用也没炸呀

网友AE:
长期不用的变频器上电最好串限流电阻和降低电压通电几小时

网友AF:
没见过 学习受教了

网友AG:
学习了,xuexixia xiexie

学习了,xuexixia xiexie

网友AH:
需先空载预热

网友AI:
引用 网友D:
这是因为变频器大容量电容长期放电,电容突然充电,电压太...

变频器里面有可控硅?

网友AJ:
我觉得你们说的好有道理,可是怎么验证?

网友AK:
我也遇到过一个柜子里面的变频器统一的开机就炸,

网友AL(2019-04-17):
灰尘,受潮,线路老化

网友AM:
需要定期维修保养啊,特别设备不开更需要定期清理吹灰。

网友AN(2019-05-20):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长期不用电容容易出现问题,上电可能会引起炸机。建议长期不用的变频器妥善保存,防尘防潮,间隔2-3个月时间变频器需要充电一次。

今年我们公司一开工,同样炸了三台,去年年底检修完没有送电,导致一开工送电,就炸了

网友AO:
多谢,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AP(2019-07-10):
不错,楼主解释的很详细,对新人非常有帮助

网友AQ:
短路谢谢楼主,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R:
学习了,和我工作比较像,我们这也是用半年停半年,每年也有损坏现象发生

网友AS(2019-08-22):
进来看看学一下 弄点积分真心不容易啊

强子!

网友(2019-10-21):
都是大神,学习了,关于变频器送电炸鸡

早早。学习

网友:
是不是IGBT接地或短路导致

网友AT(2020-03-07):
我们厂的变频器在年假之前,都会用压缩空气清理一下内部的灰尘,半月年假过后再用电吹风烘干除湿后再上电。因为之前有过炸机的经历,打开机盒后发现灰尘在停机后由于湿气变成糊状的物体附着在电路板上。所以我认为只是开机前加热除湿是不够的,变频器最好每年清除灰尘3-4次。

网友AU:
那仓库里面的变频器怎么保存了,我们仓库ABB变频器各个型号大概30台,几年都用不到一个

网友AV(2020-05-02):
长见识了,都是大佬

网友AW:
变频是要定期维护充电的,长时间不用的应该测试后用变压器逐渐升压充电,有大仙用串联灯泡降压充电的

网友AX(2020-07-02):
吓得我赶紧拿出我珍藏版的变频器用吹风机吹吹,总结下应该就是除尘、热机

网友AY:
谢谢分享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AZ(2020-08-12):
这个真是受益匪浅的帖子,点赞

网友BA:
说的对,返潮 灰尘=导致短路炸机

网友BB(2020-11-08):
上电炸的,并不是启动炸的,和直流电容闲置半年没什么关系,就算是变频器要充电也是从输入端上电待机,怀疑还是灰尘受潮吸附在电路板上导致元器件短路,如果是整流桥炸的话多半是电网电压波动,或谐波导致的,或是变频器内部湿灰导致的相间短路。

网友BC:
10年的机器,电容基本到年限了,平时使用电容一直有电,或者短时间断电,电没有完全跑光都没事。但是如果闲置一段时间,电容全部完全放电干净后,直接上电就容易瞬时充电过猛导致炸机,这种老机型长时间没送电的,最好都喊维保维护一下,当然不是那种三脚猫的维保

网友BD(2022-01-22):
长时间不用设备每隔一两个月通电4-8小时,将电器元件运行一下,避免元件过度老化,去去潮气,减少设备故障,避免参数丢失

网友BE:
保养很重要!谢谢楼主的劳动

网友BF:
受潮、积尘、器件耐压下降、短路、炸机

网友BG:
大家实际使用经验好丰富,学习了。

网友AT:
车间的温湿度有没有特别大的变化?我们厂刚开始投产时,假期过后都是直接送电从来没有出过问题。后来车间有一半让给了织布厂,导致温湿度增长过大,15年时炸了8台变频器。后来养成了停机两个小时以上的设备,停机前先用压缩气清洁,开机前烘干后上电

网友BH(2022-04-22):
电容的问题可能性很大,长时间不用慢慢充电

网友BI(2019-10-12):
电容老化,电容长时间亏电,上电电压高电涌冲击大所以炸模块或电源板。

网友BJ(2023-10-31):
问下师傅们,变频器的的预充电是怎么操作呢?

用一个三相调压器接到变频器的输入端可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