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FX2N-2AD

楼主(2019-01-15):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以下程序是否有问题,这两个通道是否可以同时读取数据?

调试中,地址我该输入什么?当我输入2000时,为什么D100和D101的数值变为208了,好像只读取了低8位的数值,高4位数值没有读取到。我试用的模块是FX2N-2AD。

网友A:
首先,两通道是可以同时读取数据的。看看你M100-M115和M200-M215是不是被别的地方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两通道是可以同时读取数据的。看看你M100-M1...

没有被占用,奇怪的是为什么输入数据是2000,显示是208,如果我将K2M100更改为K4M100,数据就变为2000了,不明白为什么。

另外数据同时读取后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是否会被覆盖,我只输入一个2000数据,但是D100和D101都显示208.

网友B:
这个程序太复杂了。直接用RD3A指令就好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