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步进电机驱动器接线

楼主(2019-01-15):
为什么有的PLC与步进电机的接线中,PLC的输出端是接在步进驱动器上的DIR- PUL-上,而有的是接在PUL+ DIR+上的。为什么?各位大神指教下。这个搞的有点乱了。

网友A:
PLC输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直接决定步进驱动器的接线方式

网友B:
要看PLC是晶体管PNP型的,还是晶体管NPN型号的

网友C:
主要看你输出是源型还是漏型决定的,简言之就是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高电平输出对应步进电机PUL+,DIR+,反正低电平对应PUL-,DIR-.

网友D:
同意二楼的说法,德系的接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