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循环后采用什么指令复位

楼主(2019-01-15):
请问循环一周后,怎么使步进电机复位呢?

用DDRVA指令吗?是不是需要一个行程开关作为复位信号?那这条指令怎么编呢?请大神指点下。

楼主:
可以再讲解下DDRVI和DDRVA区别,以及一般应用场合吗?

新手学习中,目标是把步进电机给动起来,加油。

网友A:
你说的复位是怎样的,反方向转回一圈?

网友B:
使用相对位移指令,发送完成后,用完成位去触发电机复位返回(回零)

网友C(2019-02-16):
可以用脉冲数或者完成标志

网友D:
drva是绝对脉冲(离原点固定距离)drvi是相对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