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拆机CP1H,被加密了,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9-01-15):
一台拆机CP1H,被加密了,该怎么处理?

PLC程序肯定不要的,但是无法格式化,

网友A:
可以使用CP1W-ME05M来实现初始化。

具体步骤视频见:https://www.fa.omron.com.cn/videofaq/3537.html

HAVE FUN!

楼主:
用存储卡的话我还不如买一个破解软件处理一下,那个才99元!!

反正只是找出来格式化而已(用于教徒弟),坏了也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