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与电能表的选择,你知道吗?

楼主(2019-01-16):
 一、 电能表的定义
  电度表是用来自动记录用户电量的仪表,用以计算电费。所谓一度电(即1Kw.h),表示功率为1000W的用电器用电1小时所耗用的电能。电度表有单相、三相之分。三相三线制用于动力,三相四线制用于照明或含三相用电设备的动力线路的计费。选用时应根据电源及负荷情况选择。
  1、单相直接接入电度表额定电流:1.5(6)A 1(2)A 2(4)A 2.5(5)A 2.5(10)A 5(10)A 5(20)A 5(30)A 10(40)A 10(60)A 15(60)A 20(80)A 极限 20(100)A(极少用到)等,最大可达100A,括号前的为基本电流值,也称叫标定电流,是作为计算负载基数电流值的,括号内的电流叫额定最大电流,是能使电能表长期正常工作,而误差与温升完全满足规定要求的最大电流值。。通过电能表的电流可高达基本电流的2~8倍,达不到2倍表上只标基本电流值。也就是说,如果某用户所装电能表只标有一个电流值,如5A,这只是基本电流值,并非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对于这种电能表一般可以超载到120%也不会发生问题,而且能满足电能表的准确测量。另一方面,感应系电能表由于其转动机构阻力较大,按标准规定起动电流不能低于基本电流的0.5%(准确度为级的电能表),可见电能表轻载到基本电流的0.5%以下时可能无法起动。如果负载经常在100A左右的话建议选装三相四线电能表相对安全. 20(100)A的电能表在单相电能表电流规格中已属极限. 如果最大负载电流超过80A 可以适当选择此规格。一般单项电度表允许短时间通过的最大额定电流额定电流的2倍,少数厂家的电度表为额定电流的3倍和4倍。
  2、三相四线电度表额定电流:5(30)A 10(60)A 20(80)A 30(100)A等。长时间允许通过的最大额定电流一般可为额定电流的1.5倍,常用有1.5(6)A 此规格均使用互感器接入。常用表法如下: 电压标法: 3X220/380 三相四线标法
  3X380 三相三线标法
  规程规定“经电流互感器接入的电能表,其标定电流宜不超过电流互感器额定二次电流的30%,其额定最大电流应为电流互感器额定二次电流的120%左右”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已标准化为5A,那么它的30%就是1.5 A,其额定最大电流值就是6A。这就是1.5和6A的由来。
  3、正常情况下电能表安装规格是由国家电力部门格据当地经济状况和用电量情况统一选装的.个人不能随意安装. 不过在此还是进行说明下.
  例如: 家中有如下电器: 电冰箱: 500W 洗衣机: 500W 电磁炉: 2000W 空调: 2000W 微波炉: 2000W 电脑:300W 电视机: 150W 音响:500W 电热水器: 1500W 再加上各种照明及相关用电设备假设为300W 根据: P=UI得出 国内民用照明电电压为220V 其电流总和为: 44.3A 那么在选择电能表时 即可选择10(60)A 这一规格. 为什么呢,因为在空调和冰箱在启动时其电流是大于正常工作时电流的.因此必需留有余量. 避免出现意外情况.以此类推我们就可以算出合适自己的电能表.那么为什么非要这样算呢,既然这样我买个最大的就行了,不用但心了.不能这么理解的. 第一,电能表规格不同价格就不一样. 一般电流越大价格越贵. 第二. 是计量问题.标准要求1级表启动电流为其基本电流的4‰. 所以才会用出现选择合适计量规格的说法. 1.5(6)A与20(80)A的启动电流差别就很大的.前者为6mA 后者为80mA. 启动电流是指电能表开始计量的下限值.小于启动电流,电能表将不能正常的计量或不计量.那么这部分功率就成了损耗.只能在总表上体显出来.
  4、型号及其含义。
  电度表型号是用字母和数字的排列来表示的,内容如下:类别代号+组别代号+设计序号+派生号 。
  如我们常用的家用单相电度表:DD862-4型、DDS97l型、DDSY97l型等。 ①、类别代号: D--电度表
  ②、组别代号 表示相线:D--单相;S--三相三线;T--三相四线。 表示用途的分类:D--多功能;S--电子式;X--无功;Y--预付费;F--复费率。
  ③、设计序号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每个制造厂的设计序号不同,如长纱希麦特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设计生产的电度表产品备案的序列号为971,正泰公司的为666等。 综合上面几点:
  DD--表示单相电度表: 如DD971型 DD862型
  DS--表示三相三线有功电度表:如DS862,DS97l型 DT--表示三相四线有功电度表:如DT862、DT971型 DX--表示无功电度表:如DX97l、DX864型
  DDS--表示单相电子式电度表:如DDS97l型
  D丅S--表示三相四线电子式有功电度表:如DTS97l型 DDSY--表示单相电子式预付费电度表:如DDSY97l型
  DTSF--表示三相四线电子式复费率有功电度表:如DTSF97l型 DSSD--表示三相三线多功能电度表:如DSSD97l型 ④、基本电流和额定最大电流
  基本电流是确定电度表有关特性的电流值,额定最大电流是仪表能满足其制造标准规定的准确度的最大电流值。 如 5(20)A 即表示电度表的基本电流为5A,额定最大电流为20A,对于三相电度表还应在前面乘以相数,如 3x5(20)A。 ⑤、参比电压
  指的是确定电度表有关特性的电压值
  对于三相三线电度表以相数乘以线电压表示,如3x380V。
  对于三相四线电度表则以相数乘以相电压或线电压表示,如3x220/380V。
  对于单相电度表则以电压线路接线端上的电压表示,如220V。二、三相四线电度表的读法 a、如果您的三相四线电度表是最右边没有红色读数框的,那黑色读数框的都是整数,只是在最右边(即个位数)的"计数轮"的右边带有刻度,而这个刻度就是小数点后的读数;如果是带有红色读数框的,那红色读数框所显示的就是小数。
  b、如果您的表输出是不带电流互感器的,那表上显示的读数就是您实际用电的计量读数,如果是计量带有互感器的,那要看互感器的规格了,比如用的是100/5的互感器,那它的倍率为20(即100除以5),如果是200/5的即倍率为40,如果是500/5的,那倍率就是100。以此类推,把表上显示的读数,再乘以这个倍率,就是您实际使用的电量数,单位为KWh(千瓦时:度)。即:实际用电量=实际读数×倍率 c、互感器如果不只绕一匝,那么,实际用电量=互感器倍率/互感器匝数×实际读数。匝数,指互感器内圈导线的条数,不指外圈。
  一般计量收费时,大多不计小数位的读数。 三、一度电是多少
  关于一度电的问题,举例说明,在用电器的额定电压下,一个1000瓦的用电器使用上一个小时就消耗1度电。如果1度电1元币,那么说,一个1000瓦的用电器使用上一个小时就花掉1元钱。例如,一只电饭煲,它的说明书上标1000W220V,那么这只电饭煲在家里用上一小时就花掉1币。
  二、电流互感器的选择
  1、0.1、0.2级、0.5级是电度表的计量精度,精度越高价格越高,一般计量收费的选0.5
  级,其它情况取1级或3级。150/5是电流互感器的变比,电流互感器是按比例将大电流表变为小电流,比如150/5就是按1/30的比例将大电流变小,目的有二:一是为了降低计量设备电表的造价;二是为了将电表标准化,使用电表的输入电流只有1A或5A两个规格,具体是选1A还是5A,就看您选择的电流互感器变比,比如选150/5的,就选5A的电度表,选150/1电流互感器,就选1A的电度表。电度表读数时,需要再乘上刚才的变比,才是最终的用电数。
  和电流互感器相连使用的电度表只有1A和5A两种,不和Ct匹配使用的品种较多。电流互感器变比的规格很多:
  50/5,75/5,100/5,150/5,200/5,250/5,300/5,400/5,600/5,800/5,1000/5,1200/5,2000/5,4000/5

网友A:
我的电子表和传统的电能表对不上电量,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子表和传统的电能表对不上电量,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详细说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