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中了解变频器组成及故障判断

楼主(2019-01-16):
变频器维修中根据直流电路的滤波方式不同分类,可以分为电流型变频器和电压型变频器;根据输出电压调制方式不同分类,可以分为脉幅调制(PAM)变频器和脉宽调制(PWM)变频器;按照控制方式不同分类,可以分为U/F 控制变频器、转差频率控制变频器和矢量控制变频器;

依据变频器维修中的功能用途不同分类,可以分为通用变频器和专用变频器等;根据输入电源的相数不同分类,可以分为单相变频器和三相变频器等。

变频器维修内部组成有:

一是主电路单元,包括接工频电网的输入端(R,S,T),接电动机的频率、电压连续可调的输出端(U,V,W);

二是监测单元,主要检测各种电压与电流信号;

三是控制CPU 单元,用来处理各种控制信号;

四是驱动控制单元(LSD),主要作用是产生驱动信号;

五是参数设置和监视单元,包括液晶显示屏和操作面板、键盘。

变频器维修故障判断:

(1)变频器整流模块损坏通常是由内都短路或电网电压引起。在排除内部短路情况下,更换整流桥,在变频器维修处理故障时,应重点检查用户电网情况,如电网电压、有无电焊机等对电网有污染的设备等。

(2)变频器逆变模块损坏通常是由电机或电镜损坏及动电路故障引起,在修复繁动电路之后,在驱动波良好状态下,更换模块。在变频器维修服务中更换驱动板之后注意检查马达及连接电线,在确定无任何故障时,才能运行变频器。http://www.cncsw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