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的梯形图转换成松下

楼主(2019-01-16):
小白一个,不知道怎么做,请大佬指点

网友A:
需要自己逐个步骤进行转换,这个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B:
最好的办法是把两个品牌PLC系统手册,指令表看看,掌握具体功能,如何彼此翻译。

最好的是知道工艺流程及硬件接线图,重新写程序。

网友C:
没有自动转换这个说法,只能是熟悉2个品牌的PLC后,根据各自的指令要求相互转换。

网友D:
不同品牌指令表有区别啊,也没工具可以借用,只能自己熟悉了在再翻译一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办法是把两个品牌PLC系统手册,指令表看看,掌握...

欧姆龙中的I、W、Q、H和纯数字(如40.01常开常闭)对应松下的什么

网友E:
一个一个转,重新改写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请叫我王老湿  最好的办法是把两个品牌...

欧姆龙       松下

 I-----------X

Q----------Y

W---------R

H---------R(根据机型设定的掉电保持区域 )

纯数字----分2种情况

1、实际的扩展模块的IO,对应松下仍然是X,Y

2、没有分配给模块的,等同于W,也就是对应松下R

HAVE FUN!

网友G:
一个一个转,重新改写.

网友H:
这两种PLC编程区别不大

网友I:
不会吧,有没有这么简单哦

网友J:
不同品牌指令表有区别啊,也没工具可以借用,只能自己熟悉了在再翻译一遍了

网友K(2019-02-23):
感觉改写完,指令差不多都会了

网友L:
你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