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密封帽不能解决的密闭装车问题分析装车鹤管密封帽

楼主(2019-01-16):
 解决常规密封帽不能解决的密闭装车问题分析

1、锥形密封帽

锥形密封帽依靠重力和锥形橡胶面的密封,以期达到密封不同槽车的作用。但此种类型的密封帽在实际使用中并不能满足密闭装车的要求,主要是槽车口随着使用期的增长,圆度会发生变化,同时罐内装车过程中挥发的油气向上的作用力是变化值,经常是远大于密封帽的重量,因此油气将车盖顶起,无法保证装车全过程的密封作用。

2、重力式密封帽

重力式密封帽是依靠重力和平面密封垫的作用,以期实现装车过程的密封作用。此类密封帽与锥形密封帽类似,罐内装车过程中挥发的油气向上的作用力是变化值,经常是远大于密封帽的重量,因此油气将车盖顶起,无法保证装车全过程的密封作用。同时平面密封垫无法满足由于车口的变形、车体装车时下沉的密封要求。

三、新型气体回收密封罩特性

1、新型气体回收密封罩结构原理图

汽车型气体回收密封罩

火车型气体回收密封罩图(带马扎)

2、躲避汽车罐口遮挡

马扎的作用:各种汽车罐车口妨碍密封面与罐口接触的方式有上部遮挡、左右前后遮挡。马扎的作用即是把汽车罐口提高到罐车口翻盖高度以上的位置。马扎可以根据要求与鹤管一体设置,也可以独立放在站台在装油作业时放在罐口上。

3、克服重车下沉的问题

平衡器的作用:汽车在空车到重车的过程,不可避免会有下沉现象,常规密封会造成密封面与罐口脱离造成泄漏。而平衡器在罐口向下位移时可以自动补偿一定的位移量,鹤管保证一定的上升空间。

4、解决罐口大小不一的问题

最常见的罐车口口径为250mm-280mm。可以采用一种密封盖,较小的罐口口径为220mm和较大的罐口口径为300mm的罐车较少。可以采用两种方式:一、每台鹤管配备三种软垫放置在站台备用。操作时将软垫放在罐口后再行操作。二、可以按发油频率在不同鹤管位置采用不同的密封盖。

5、解决鹤管插入角度的问题

鹤管的工作范围称为包络线,罐口在此范围内鹤管可以作业。垂管伸入罐车的角度会影响密封。平衡器可以补偿一定的角度位移,采用伸缩垂管缩短垂管的长度可以减小这种角度,也可以增加旋转调节这种角度,保证在各种情况下垂直伸入。鹤管的设计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但要根据现场情况是否需要增加鹤管的功能。如果平衡器足够补偿,就不用增加了。

6、解决罐口不平、罐口变形的问题

平衡器可以补偿这样的角度,而特制的软垫可以保证密封面的密封。

7、解决鹤管向上受力的问题

在上装作业时,鹤管不可避免的受到向上的作用力,液体流动的反作用力,气体的压力。鹤管自重不足以补偿这种作用力。所以鹤管必须增加外臂锁紧。火车的这种情况比较严重需要更合理的设计,采用插销式锁紧器;汽车作业上举力较小对外臂锁紧的要求较低,普通的锁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