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canopen通讯例程

楼主(2019-01-16):
救助汇川PLC用canopen怎么编程

用控制两台电机正反转为例

网友A:
  没用过汇川的PLC,不过看过他的说明书,参考他的说明书,我们测试过用矩形PLC来控制研控的步进,杰美康的步进也测试过,杭州之山的也可以,就是要看懂它的说明书,应该问题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张   没用过汇川的PLC,不过看过他的说明书,参考他的说...

是用的通信编写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没用过汇川的PLC,不...

    是的 是通过PLC编写一条一条报文指令,依次发送过去,先设置模式,然后就是控制字,然后就是位置和速度,在通过控制字来启停等,基本上就是这样,唯一没测试过的就是他的回原点模式,因为比较懒,不想去焊线,所以没做这个测试,其他的都是测试过的,SDO指令,PDO指令都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张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你好,方便截个程序图参考一下吗?

网友A:
0117.png这个是我同事做的一个文档  这个是和德国的一家canopen的设备进行的通信。这个是配置好了PDO之后写的程序,豹纹的格式就这样子,我不确定汇川的PLC有什么区别,你这边参考下就好了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张 这个是我同事做的一个文档  这个是和德国的一家cano...

好深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个是我同事做的一个文档 ...

  也还一般吧 可能不熟悉就不太能好理解。这个理解起来就和485的通讯报文类似。有需要可以找我哦,哈哈,插个广告:深圳市矩形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C(2019-02-20):
组态好后,看文档内的通讯字,然后还要在通讯软件里面设置VDI和VDO的配置。我这边是用D208作为通讯字的,然后D308逻辑运行好了后世直接MOVE给D208的。上手是有点麻烦。

网友C:
我这里不需要反转,所以只是简单做了点动的正反转和正转运行。如果你考虑正反转的话,可以直接将点动那里改动就是了,或者自己参考一下修改也可以。上手不方便,但是测试一次后也不会太麻烦。

网友D:
没用过汇川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