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丝发黑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9-01-16):
1、拉丝乳化油池面积较小,回流管道短,且密封,造成散热慢,导致乳化液油温度高。

2、是铜丝退火原因造成的。

① 连拉连退的冷却水一般都是用自来水、地下水,由于水质各地不尽相同,有些地区水质的PH 值较低,只有5.5~5.0(正常是7.0~7.5),把原来乳化液中抗氧化油膜都清洗掉了,退火后的铜线易氧化、发黑;

② 在普通拉丝机拉好的成品铜丝在另一条退火线上退火,冷却水也没有使用抗氧化剂,抗氧时间短,很快就会出现氧化发黑现象;

3、是一些老厂还沿用退火缸来退火,以下几种原因也会造成氧化、发黑:

① 该退火缸螺母没拧紧,冲完二氧化碳或高纯氮后漏气;

② 出缸的铜线温度过高,超出30℃时;

③ 拉丝乳化液保养不够,PH 值过低;

这些情况夏天气温高时较为常见,乳化液不停地使用会有所损耗,温度高时则损耗较快,如果不及时补充新的原油,这时候含脂肪量很少,再加上气温高,乳化液的温度也可能超出45℃,就很容易造成氧化发黑了。

4、再另外一种情况是,由于目前普遍使用高速拉丝,其速度提高了,相对散热时间减少了,给氧化带来了一定空间与时间。

因此,建议生产厂家多注意乳液的含脂量情况,使用温度,PH 值的等是否恰当,春天黄霉雨季节细菌繁殖较快,可使用杀菌防霉剂,夏天可用抗氧化剂,解决氧化、发黑问题就不成问题。

注:本文摘自电气链

网友A:
学习了!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