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测量原理

楼主(2019-01-16):
  电阻是基本电参数之一,常在直流条件下测量,也有在交流情况下测量的。工程上常用的电阻范围为10的负七次方~10的负十五次方欧。在材料研制、基本研究或特殊情况下进行实验时,测量电阻的范围一般扩大到接近零欧至10的负十八次方欧。因此,为了能够更精准地测量电阻,了解电阻测量原理很有必要!那么电阻测量原理是什么呢?

  电阻测量指的是对电阻的物理性能以及数学数值进行测量的过程。

  电阻测量原理:

  一、限流电路是将电源和可变电阻串联,通过改变电阻的阻值,以达到改变电路的电流,但电流的改变是有一定范围的。其优点是节省能量;一般在两种控制电路都可以选择的时候,优先考虑限流电路。

  二、分压电路是将电源和可变电阻的总值串联起来,再从可变电阻的两个接线柱引出导线。其输出电压由ap之间的电阻决定,这样其输出电压的范围可以从零开始变化到接近于电源的电动势。在下列三种情况下,一定要使用分压电路:

  1、要求测量数值从零开始变化或在坐标图中画出图线。

  2、滑动变阻器的总值比待测电阻的阻值小得多。

  3、电流表和电压表的量程比电路中的电压和电流小。

  以上所介绍的内容,就是电阻测量原理。通过了解电阻测量原理,可以帮助您更好、更精准地测量出电阻的数值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