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教plc与rtu模块的通讯事例

楼主(2019-01-17):
比如,我西门子200plc里面的rtu库指令,与远程io模块的通讯问题,一直理解不了其功能吗,校验码等格式怎么写到plc程序里面。。。

楼主:
我416015568q,不胜感激

楼主:
这种怎么理解?rtu格式是地址 站号 读取功能,读取地址等一个数据包,plc指令是分开的,,怎么编程?

网友A:
首先说一句,要想理解透彻,重点是看自带的帮助文件。

上面2条指令就是西门子plc用作主站的。其实就是相当于集成了功能码,校验码等东西的。你不需要再考虑这些从机的数据格式。你只需要知道从机中寄存器或者线圈对应的含义。

各参数意义如下:

a.

EN

使能:

必须保证每一扫描周期都被使能(使用 SM0.0)

b.

Mode

模式:

为 1 时,使能 Modbus 协议功能;为 0 时恢复为系统 PPI 协议

c.

Baud

波特率:

支持的通讯波特率为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

d.

Parity

校验:

校验方式选择

0=无校验

1=奇较验

2=偶较验

e.

Port

端口号:

0 = CPU 集成的 RS 485 通讯口 ; 1 = 可选 CM 01 信号板 。

f.

Timeout

超时:

主站等待从站响应的时间,以毫秒为单位,典型的设置值为 1000 毫秒(1 秒),允许设置的范围为 1 - 32767。

 注意: 这个值必须设置足够大以保证从站有时间响应。

g.

Done

完成位:

初始化完成,此位会自动置1。可以用该位启动 MBUS_MSG 读写操作(见例程)

h.

Error

初始化错误代码(只有在 Done 位为1时有效):

0= 无错误

1= 校验选择非法

2= 波特率选择非法

3= 超时无效

4= 模式选择非法

9= 端口无效

10= 信号板端口 1 缺失或未组态

各参数意义如下:

a.

EN

使能:

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读写功能(即 MBUS_MSG)使能

 注意:建议每一个读写功能(即 MBUS_MSG)都用上一个 MBUS_MSG 指令的 Done 完成位来激活,以保证所有读写指令循环进行(见例程)。

b.

First

读写请求位:

每一个新的读写请求必须使用脉冲触发

c.

Slave

从站地址:

可选择的范围   1 - 247

d.

RW

读写请求:

0 = 读, 1 = 写

 注意:

1. 开关量输出和保持寄存器支持读和写功能

2. 开关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入只支持读功能

e.

Addr

读写从站的

选择读写的数据类型

数据地址:

00001 至 0xxxx - 开关量输出

10001 至 1xxxx - 开关量输入

30001 至 3xxxx - 模拟量输入

40001 至 4xxxx - 保持寄存器

f.

Count

数据个数

通讯的数据个数(位或字的个数)

 注意: Modbus主站可读/写的最大数据量为120个字(是指每一个 MBUS_MSG 指令)

g.

DataPtr

数据指针:

1. 如果是读指令,读回的数据放到这个数据区中

2. 如果是写指令,要写出的数据放到这个数据区中

h.

Done

完成位

读写功能完成位

i.

Error

错误代码:

只有在 Done 位为1时,错误代码才有效

0 = 无错误

1 = 响应校验错误

2 = 未用

3 = 接收超时(从站无响应)

4 = 请求参数错误(slave address, Modbus address, count, RW)

5 = Modbus/自由口未使能

6 = Modbus正在忙于其它请求

7 = 响应错误(响应不是请求的操作)

8 = 响应CRC校验和错误

-

101 = 从站不支持请求的功能

102 = 从站不支持数据地址

103 = 从站不支持此种数据类型

104 = 从站设备故障

105 = 从站接受了信息,但是响应被延迟

106 = 从站忙,拒绝了该信息

107 = 从站拒绝了信息

108 = 从站存储器奇偶错误

重点就是g这个地方,这个是数据指针,就是把你读取到的数据存储到你指定的PLC地址里面去。

网友B:
回复内容:感谢楼主的详细解答

引用 网友A:
首先说一句,要想理解透彻,重点是看自带的帮助文件。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