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多层真空热压机的装卸料控制?

楼主(2019-01-17):
我们这边需要设计一套多层真空热压机的装卸料控制。

功能需求:在触摸屏上可以任意输入需要装料的层数,通过PLC控制装卸料系统从下往上以此装料,每一次装料时升降电机都要回到初始位置。

控制对象:升降电机

反馈对象:底层1个接近开关,每1层装料层均有1个接近开关,依靠接近开关实现对电机的停止。

难点:对第二层进行装料时,升降电机通过第一层的接近开关,怎样实现电机不会在第一层停下来。

举例:如果输入3层,怎样实现升降电机从下往上依次装料?

网友A:
思路可以这样:(我不知道你具体有多少层,还有第一层是否是卸料区?在此我以我的理解,第一次为卸料区(初始位置),第二层以上为上料区,假设总共有4层)

程序中VB0对应输入楼层寄存器,V100.1为第二层停止寄存器,以此类推。到达每层后,根据每层对应的停止寄存器状态,为1就停下,为0就继续上升,每层楼装料完成之后需要复位对应的停止寄存器。最高楼层装完之后,复位VB0楼层寄存器。思路就这样,剩下的楼主继续完成。不管什么品牌PLC,理解了就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可以这样:(我不知道你具体有多少层,还有第一层是否...

十分感谢

网友B:
欧姆龙与西门子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居然还在给人家支招:你就不要误导人家,西门子PLC频频短路、西门子变频器伺服驱动器频频起火......

那个神马“王老师”你就要点脸吧,不要在非西门子版块吹嘘西门子

网友C(2019-03-15):
感谢诸位的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楼主(求助者)在得到满意答案后及时结贴以便把积分奖励发给答疑者,如果疑难问题楼主自行解决后,也请把经验分享给大家,一起分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