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K600+平台的DGUS屏和基于T5CPU的DGUSⅡ屏的区别

楼主(2019-01-17):
基于K600+平台的DGUS屏和基于T5 CPUDGUS Ⅱ屏的区别

1、为什么DGUSⅡ屏的RTC改用超级法拉电容

答:超级法拉电容在屏上电时充电,断电时给屏的RTC供电可持续一个月时间,这样理论上只要法拉电容不坏,屏的RTC可以一直使用,改善了以前那种RTC电池使用一定时间后就要更换电池的情况。

2、为什么DGUS Ⅱ屏分为D1D2D3多个版本?

答:实际工程需求的图片采用的分辨率不同,如有些T5 D1系列低分辨率的屏对于图片要求张数并不需要很多,DGUS Ⅱ分别采用不同的Flash芯片节约成本。

3、DGUS Ⅱ屏要用蜂鸣器怎么使用?

答:在语音2针接口可以焊接一个蜂鸣器(如果没有引出插针的版本的,可以去掉喇叭接口再焊接蜂鸣器),配置CFG文件0x2C的位置写一个0x80,如果需要发指令蜂鸣器鸣叫,可以参考语音指令。例如:5A A5 07 82 00 A0 00 7D FF 00.

网友A:
楼主整理的好仔细

网友B(2020-04-10):
整理详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