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故障请教

楼主(2019-01-17):
最近几天碰到这么个事儿,欧姆龙的plc模拟量输出模块,先称为模块a,整个模块的模拟量输出通道都不好用了,没法控制电磁阀和变频器,但是把附近另外一个正在用的plc的相同模块,称为模块b,和模块a对调,发现模块a在模块b的plc上运行正常,但是互换后原来正常的模块b仍然无法工作,并且故障时输出通道的电流值不管给多少指令都恒定不变,输出回路电压3.7V左右,还有个现象,在plc断电重启后,该模块可以正常工作一两天,然后就又不好使了,各路大神,请教下,还有什么方法没

楼主:
后来试了下把a端和b端的plc和模块整体对调了下,然后还是原来a端的plc的位置依然故障,b端的用a端的依然没问题。就差电源没换过了,故障前厂家修改过程序

网友A:
A模块所处的CPU的ERR灯是否亮?

HAVE 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