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M241SEND_RECV_MSG指令求助

楼主(2019-01-17):
最近一个项目需要用到该功能指令与上位机提供的通讯协议通讯,不太懂该PLC存在以下疑惑,望各位帮小弟解惑;0B 0D是包头05是数据长度 01是类型 F4 01( 01F4 为500,C8为200 低位在前高位在后)39是对包头以外的数据异或校验;

问题1、PLC通过该功能块接收和发送到的是16进制数还是ASCII码的字符,发送时能不能直接发送16进制数;
2、该功能块如图2,接收缓冲区大小前面的SIZE,和ADR指针是怎么调用的;
3、接收到的数据是不是一直往缓冲区里写,写的顺序是怎样的;
4、发送数据是需不需要转换成ASCII码?

网友A:
建议楼主问一下施耐德技术人员,这东西估计对很多人都很陌生

网友B(2019-02-27):
没玩过施耐德的,不过我觉得应该是发送接收都是字节的、创建两个字节数组,一个接收一个发送的,把要发送的字符串转换成字节发出去,一般PLC都有指令字符串转字节的,当然也可以自己按照ASCII转换

网友C:
感谢诸位的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楼主(求助者)在得到满意答案后及时结贴以便把积分奖励发给答疑者,如果疑难问题楼主自行解决后,也请把经验分享给大家,一起分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