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刚搞懂指针函数与函数指针的区别
就这样吧,,,

楼主(2019-01-17):
在学习arm过程中发现这“指针函数”与“函数指针”容易搞错,最简单的辨别方式就是看函数名前面的指针*号有没有被括号()包含,如果被包含就是函数指针,反之则是指针函数。

今天我们从头把它搞清楚

首先它们之间的定义:

1、指针函数是指带指针的函数,即本质是一个函数,函数返回类型是某一类型的指针。

类型标识符 *函数名(参数表)

int *f(x,y);

首先它是一个函数,只不过这个函数的返回值是一个地址值。函数返回值必须用同类型的指针变量来接受,也就是说,指针函数一定有函数返回值,而且,在主调函数中,函数返回值必须赋给同类型的指针变量。

表示:

float *fun();float *p;p = fun(a);

来讲详细一些吧!请看下面

注意指针函数与函数指针表示方法的不同,千万不要混淆。

指针函数:

当一个函数声明其返回值为一个指针时,实际上就是返回一个地址给调用函数,以用于需要指针或地址的表达式中。

格式:

类型说明符 * 函数名(参数)

当然了,由于返回的是一个地址,所以类型说明符一般都是int。

例如:

int *GetDate();int * aaa(int,int);

函数返回的是一个地址值,经常使用在返回数组的某一元素地址上。

1 int * GetDate(int wk,int dy); 2 main()

3 {

4   int wk,dy;

5   do{

6   printf(Enter week(1-5)day(1-7)\n);

7   scanf(%d%d,&wk,&dy);

8   }

9   while(wk<1||wk>5||dy<1||dy>7);

10   printf(%d\n,*GetDate(wk,dy));

11 }

13 int * GetDate(int wk,int dy)

14 {

15   static int calendar[5][7]=

16   {

17     {1,2,3,4,5,6,7},

18     {8,9,10,11,12,13,14},

19     {15,16,17,18,19,20,21},

20     {22,23,24,25,26,27,28},

21     {29,30,31,-1}

22   };

23   return &calendar[wk-1][dy-1];

24 }

程序应该是很好理解的,子函数返回的是数组某元素的地址。输出的是这个地址里的值。

2、函数指针是指向函数的指针变量,即本质是一个指针变量。

int (*f) (int x); /*声明一个函数指针 */  f=func; /* 将func函数的首地址赋给指针f */

指向函数的指针包含了函数的地址的入口地址,可以通过它来调用函数。声明格式如下:

类型说明符 (*函数名) (参数)

其实这里不能称为函数名,应该叫做指针的变量名。这个特殊的指针指向一个返回整型值的函数。指针的声明笔削和它指向函数的声明保持一致。

指针名和指针运算符外面的括号改变了默认的运算符优先级。如果没有圆括号,就变成了一个返回整型指针的函数的原型声明。

例如:

void (*fptr)();

把函数的地址赋值给函数指针,可以采用下面两种形式:

fptr=&Function;fptr=Function;

取地址运算符&不是必需的,因为单单一个函数标识符就标号表示了它的地址,如果是函数调用,还必须包含一个圆括号括起来的参数表。

可以采用如下两种方式来通过指针调用函数:

x=(*fptr)();x=fptr();

第二种格式看上去和函数调用无异。但是有些程序员倾向于使用第一种格式,因为它明确指出是通过指针而非函数名来调用函数的。

下面举一个例子:

1 void (*funcp)();

2 void FileFunc(),EditFunc();

4 main()

5 {

6   funcp=FileFunc;

7   (*funcp)();

8   funcp=EditFunc;

9   (*funcp)();

10 }

12 void FileFunc()

13 {

14   printf(FileFunc\n);

15 }

17 void EditFunc()

18 {

19   printf(EditFunc\n);

20 }

程序输出为:

FileFuncEditFunc

主要的区别是一个是指针变量,一个是函数。在使用是必要要搞清楚才能正确使用

嵌入式-指针

http://www.makeru.com.cn/live/1392_238.html?s=45051

指针的高级用法

http://www.makeru.com.cn/live/1392_249.html?s=45051

自己拿单片机,C语言,Linux,嵌入式的资料

加群:754207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