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绕组

楼主(2019-01-17):
伺服电机的接线端UVW是什么?伺服电机不是有励磁绕组和控制绕组吗?UVW

网友A:
交流电机励磁电流输入端,国际标准符号,相当于以前的国标电机输入端D1,D2,D3。

网友B:
伺服电机有励磁绕组和控制绕组?没见过,孤陋寡闻了。

交流伺服电机的定子绕组跟普通交流电机的绕组没啥区别,就是三相绕组,不过,不是按50Hz设计的。

网友A:
伺服电机有两种,早期使用的直流伺服电机,外形与直流调速电机完全相同定子用的是永磁磁缸,但也有直流他激式定子励磁,转子与普通直流电机完全是一样的,位置反馈与速度反馈是分开的,速度反馈用的直流测速电机,位置反馈旋转变压器(相当于位置编码器)几乎是串联式连续模拟量控制,精细度调节非常的繁琐,伺服放大器上电位器调节各个环节调节需要很大的耐心与经验。还有就是现在使用最多的数字式控制三相励磁交流伺服电机,速度位置反馈就是一个编码器,位置与速度交于系统解析信号分离。交流三相伺服电机励磁电流输入端UVW,与普通三相电机励磁三相电流输入端相同UVW输入励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