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变频器通讯的程序这样写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9-01-17):
M50是电机快速正转,M51是电机快速反转,M52是电机慢速正转。

信捷的PLC,变频器是国产的

网友A:
PLC 和 变频器 参数设了吗? 有现成的实物可以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 和 变频器 参数设了吗? 有现成的实物可以测试看看

电机反转的时候会有低概率的不能停止的情况,是在改成通讯后出现的,主程序检查了很多遍也找不到问题,所以考虑通讯方面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PLC 和 变频器 ...

正转不会吗??

网友B:
变频通讯参数设置了没,控制方式和给定方式是不是通讯

网友C:
把你的反转转速K10000,设置的低一点,也设置成正转的速度指令,K3000,在看看效果

网友D:
看一下是不是指令发送不对

网友E(2019-03-15):
感谢诸位的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楼主(求助者)在得到满意答案后及时结贴以便把积分奖励发给答疑者,如果疑难问题楼主自行解决后,也请把经验分享给大家,一起分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