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3UPLC通过485ADP通讯控制台达变频器的求指教

楼主(2019-01-18):
关于三菱3UPLC通过485ADP通讯控制台达变频器的求指教。

现在手上有一台3U的PLC,一个485ADP-MB模块,要控制十台台达变频器,在程序上修改各个变频器的频率,求大师指引。两边的通讯参数都知道怎么设定,就是程序不知怎么写!不知道用什么指令!

网友A:
这个模块可以直接读写吧  不用写什么通讯程序,设置好相关参数就可以了,有一个ADPRW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