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伺服电机维修对策及数控回转台原理

楼主(2019-01-18):
伺服电机维修故障:机床上电后,数控系统出现“回转台液压锁紧错误”报警信息,该数控回转台在不旋转的状态下,系统施加一个9MPa 液压压力,锁紧回转台。

伺服电机维修分析:通过检查发现,检测该压力的传感器没有压力信号。打开回转台侧面维修窗,发现回转台底部有液压油溢出,故判断数控回转台O型圈或者橡胶膨胀圈有损坏现象,需要分解数控回转台。

伺服电机维修回转台的分解:首先拆下固定编码器外环的安装座,抽出编码器信号电缆。然后打开旋转台台面观察孔,转动工作台,通过观察孔依次拆下20个M12 的内六角螺钉和两个定位销,这样工作台台面也就是回转台的转子连同轴承以及轴承安装座、液压锁紧装置以及编码器一起可以从回转台的本体中吊出来。

在伺服电机维修中将回转台起吊过程中,由于转子磁钢片属于强磁体,很容易吸附在定子上,造成磁钢片和定子的损坏,所以在起吊之前,找一个外圆40mm的检验棒插入定位孔中,就很容易安全的吊出转子。

伺服电机维修故障原因:转子和定子分离后,就能看到转子上的液压锁紧系统,把拆下的转子顶面朝下放置,拆下锁紧液压橡胶膨胀圈,发现在这个橡胶膨胀圈上有2个裂纹,液压油就是从这里泄露出来的。

造成伺服电机维修橡胶膨胀圈产生裂纹的原因是:在这个橡胶圈和弹性铜套之间有一个抗压硬塑料圈,其接头不是重合的,有一段大约20mm的间隙,且接头边缘上有尖边,每次液压锁紧时,塑料圈接头就会挤压橡胶膨胀圈,经过长时间多次挤压以及橡胶圈的老化,膨胀圈在该处就产生裂纹,造成液压油泄露从而锁紧压力继电器报警。

伺服电机维修处理方法:把抗压硬塑料圈接头的尖边修成圆弧形,更换新的橡胶膨胀圈以及O型圈,然后把液压锁紧装置装回到轴承支承座上,同时调整好弹性铜套和转子之间的间隙。http://www.cncsw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