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数字输出口的问题

楼主(2019-01-18):
各位大佬,我想设置一个报警器,Y4时对应的报警器的输出口,目前有14个信号在控制 Y4 的报警器,但模拟运行的时候条件满足了,但Y4没有接通,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儿我设置了Y4的互锁开关,但有没有结果都一样,报警器对应的Y4还是不能接通

但是我如果只用一两个信号控制Y4,程序就能运行成功。

是不是每个输出端口能接收的信号是有限的?

PLC是台达SS2

网友A:
初学者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B(2019-04-19):
查查程序中是否有复位Y14的语句,应该是程序中一直复位Y14导致的。

网友C:
看下你的软件版本, 用22.37的 , 有些奇怪的现象和软件版本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