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簧管在生活中应用的技术性解析

楼主(2019-01-18):
干簧管是干簧继电器和接近开关的主要部件。它通常由两个软磁性材料做成的、无磁时断开的金属簧片触电有的还有第三个作为常闭触点的簧片。这些簧片触点被封装在重邮惰性的气体或真空的玻璃管里,玻璃管内平行封装的簧片端部重叠,并留有一定间隙或相互接触以构成开关的常开或常闭触点。

它的工作原理也非常简单,两片端点处重迭的可磁化的簧片(通常由铁和镍这两种金属所组成的)密封于一玻璃管中,两簧片呈交迭状且间隔有一小段空隙(仅约几个微米),这两片簧片上的触点上镀有层很硬的金属,通常都是铑和钌,这层硬金属大大提升了切换次数及产品寿命。玻璃管中装填有高纯度的惰性气体(如氮气),部份干簧开关为了提升其高压性能,更会把内部做成真空状态。

KSK-1A83 系列干簧开关

干簧片的作用相当与一个磁通导体。在尚未操作时,两片簧片并未接触;在通过永久磁铁或电磁线圈产生的磁场时,外加的磁场使两片簧片端点位置附近产生不同的极性, 当磁力超过簧片本身的弹力时,这两片簧片会吸合导通电路;当磁场减弱或消失后,干簧片由于本身的弹性而释放,触面就会分开从而打开电路。

基本的全密封形态 Form A ( 常开 ) 磁簧开关的基本结构与组件

Form A (常开 (N.O.)或单刀单掷 (SPST) 干簧开关。 Form B 是代表一个常闭开关,Form C (单向双掷(SPDT))是代表一个开关带有一个共用簧片,一个常开片和一个常闭片(见下图)。

Form C (单刀双掷 (SPDT) 三个簧片的磁簧开关的基本结构。

可切换的簧片,在没有磁场时是与常闭片接触,当足够强度的磁场产生时,该簧片会移向常开片,而常开片与常闭片都是固定不动的。这两固定片与可摆动切换的簧片均为铁磁片,只是常闭的干簧片触点表面部份是由非磁性的金属熔焊于干簧片上的。

置于磁场下时,两旁位于常开与常闭的固定片具相同极性,且和可摆动簧片极性相反,常闭端的非磁性金属会隔离磁通,因此当常开端与可摆动簧片之间的磁力够大时, 摆动簧片将与常开片接触闭合。

干簧开关的轴线必须定向成与磁力线平行,以实现正确的开关激活。

干簧开关是任一干簧传感器中的主要组件,因此,了解干簧开关的特性与性能对于了解干簧传感器非常重要。

将干簧开关植入传感器膜盒内时,需谨记若干注意事项,例如机械震动对干簧开关造成损坏,或机械压力导致敏感度变化。由于不同机械震动,造成的损坏可能表现为密封性受损,灵敏度变化,或玻璃管破裂导致无法使用。干簧开关是任一干簧传感器中的主要组件,因此,了解干簧开关的特性与性能对于了解干簧传感器非常重要。

将干簧开关植入传感器膜盒内时,需谨记若干注意事项,例如机械震动对干簧开关造成损坏,或机械压力导致敏感度变化。由于不同机械震动,造成的损坏可能表现为密封性受损,灵敏度变化,或玻璃管破裂导致无法使用。

网友A(2019-02-24):
感谢楼主的分享,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