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2200*800*600plc柜尺寸图吗

楼主(2019-01-18):
哪位有2200*800*600plc柜尺寸图吗?有详细参数的 可以直接根据图纸加工出柜体来的那种图纸 谢谢谢谢

网友A:
这种是通用的柜体,淘宝有现成的

网友B:
GGD型的吧,画一个就可以了,厚度25mm,顶部或者后部画两个风扇

网友C:
我们平时都是直接告诉这个尺寸就行。具体怎么制作,厂家会计算的。因为还涉及到很多东西吧。门,钣金,内部加强筋等,一般厂家知道怎么做。而我们做电气设计不太关注这方面。至少我们公司是这样的。我们需要提供的就是柜子尺寸和门上面的开孔布局。

网友D:
外形尺寸是一样的,外壳风格自己定。另外详细的参数,得根据你使用的PLC安装孔外形尺寸以及使用的其它元器件尺寸安装孔,以及你的元件布置及走线方式来确定内部的详细参数。每个柜子跟每个柜子都是不一样的。厂家是根据你的设计要求来订制柜体的。另外户内户外安装方式不同、防腐等级不同散热要求不同,柜体的结构也是不同的。所以你得按你自己的要求来设计,并提供详细的设计技术要求。

网友E:
?这也到论坛找

网友F(2019-02-24):
直接找做柜子的  把你的要求告诉他  大多都是现成的

网友G:
没有。自己画一个。。

网友H:
感谢诸位的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楼主(求助者)在得到满意答案后及时结贴以便把积分奖励发给答疑者,如果疑难问题楼主自行解决后,也请把经验分享给大家,一起分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