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跳闸故障方法及变频器维修检测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9-01-19):
维修变频器在运行中出现跳闸故障,即可视为事故。跳闸事故的处理有以下几种方法:

一、因变频器的电源引起故障处理方式,变频器维修故障原因为电源瞬时断电或电压低落出现“欠电压”显示;瞬时过电压出现“过电压”显示都会引起变频器跳闸停机。待电源恢复正常后即可重新启动。

二、变频器外部因素引发故障处理方式,变频器维修故障原因为输入信号断路、输出线路开路、断相、短路、接地或绝缘电阻很低,电动机故障或过载等,变频器显示“外部”故障而跳闸停机,经排除故障后,即可重新启用。

三、变频器内部因素引发故障处理方式,变频器维修故障原因为内部风扇电路断路或风扇过热熔断器断路,元器件过热,存储器错误,CPU故障等,可切换至工频运行,不致影响生产,待内部故障排除后,即可恢复变频运行。

变频器因内部原因引发故障,如果变频器在保修期内,要通知厂家或厂家代理负责保修。根据变频器故障显示类别及数据进行变频器维修检查。

①打开变频器机箱,观察内部是否断线虚焊、烧焦或变质变形的元器件?如有则及时变频器维修处理。

②用万用表检测变频器电阻的阻值和二极管、开关管及模块通断电阻,判断是否开断或击穿?如有,按原额定值和耐压值更换,或用同类型的代替。

③用双踪示波器检测变频器各工作点波形,采用逐级排除法判断变频器故障位置和元器件。

④变频器内部故障在检修中应注意的问题。

a.严防虚焊、虚连,或错焊、连焊,或者接错线。特别是别把电源线误接到输出端。

b.通电静态检查指示灯、数码管和显示屏是否正常?预置数据是否适当?

C.有条件者,可用一台小电动机进行模拟动态试验。

d.带负载试验。http://www.cncsw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