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更换AB扩展模块AO问题

楼主(2019-01-19):
现场有一在运行的AB 的PLC系统,AO模块坏掉,现在需要更换,如更换了相同的型号的模块后,需要对硬件信息重新进行配置下载吗?

网友A:
一般来说,需要断电拔差,如果换上去不行,需要把硬件组态重新下载

网友B:
需要下载,在线读取模块的MAC的地址,然后组态下载

网友C:
一般重启下就好了

网友D(2019-02-22):
不需要,直接换。

网友E:
感谢诸位的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楼主(求助者)在得到满意答案后及时结贴以便把积分奖励发给答疑者,如果疑难问题楼主自行解决后,也请把经验分享给大家,一起分享哦

网友F:
只要是一样的,是不需要的,AB支持带电热插拔

网友G:
直接换就行了

网友H:
直接换 就可以

网友I(2019-03-24):
支持带电插拔  同型号不需要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