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输出端子莫名占用是什么鬼

楼主(2019-01-20):
如题,最近用到台达一款plc,使用调试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感觉莫名其妙的,找不到原因,看有没有大佬知道,满足我的求知欲。

就是这个测试程序,测试过程中,我发现y2居然没输出,输出端子灯都不亮,我以为plc坏了,换了两个plc还是这样。plc型号是dvp-14ss2

楼主:
只有y0有输出(输出端子灯亮),y2一点反应都没有,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看资料也没说占用啊之类的,总之就是莫名其妙的。

网友A:
你确认整个PLC就这么二行程序吗?

肯定你后面还有对Y2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整个PLC就这么二行程序吗?肯定你后面还有对Y2操作

千般确定,这是我发现问题后特意写的调试程序,就是简单才能确定问题,如果瞎写,包皮一米长。

楼主:
看来应该没什么人能解答我这个疑问了,可能也是这种plc处于淘汰边缘了吧

网友B:
指令SET置位指令与RST复位指令是成对出现的,不可能单独只有SET指令,你把RST指令部分截图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