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维修常见故障分析

楼主(2019-01-21):
(1)安川变频器维修过电流,显示字符:OC。跳闸原因是输出端UVW短路,负载过大,加/减速时间设定不正确或转矩提升量不合理,造成过电流或主回路模块过热。检查电动机接线盒内有无短路,电动机绕组是否对地、相间短路,变频器至电动机的电缆是否对地或相间短路,适当减小负荷,重新设定加减速时间和转矩提升量。如果断开负载,变频器维修过流故障,说明变频器逆变电路故障,检查逆变电路IGBT模块的好坏,更换故障模块。

(2)安川变频器维修过电压,显示字符:OV。跳闸原因是直流母线产生过电压,电源电压不在规定的范围内,主回路直流电压过高,加/减速时间设定不正确。应适当减小负载的转动惯量,如果OV是在突卸负载时动作,就要考虑增设制动单元,使滤波电容上的电压不致因充电而升得过快。用万用表检查输入电源电压,看输入电压是否在允许范围内,是否存在输入电压过高的问题;检查取样反馈回路有无故障,检查变频器内部相应参数设置,电机最大转矩是否设置太高,如果太高,进行相应调整。

(3)安川变频器维修欠电压,显示字符:UV。说明变频器电源输入部分有问题,供电电路有器件故障或连接不良,同一电源系统中有启动电流大的负载,操作顺序不当。

(4)安川变频器维修过载,显示字符:OL。过载故障包括变频器过载和电机过载。可能是加速时间太短、直流制动量过大、电网电压太低、负载过重等原因引起的。一般可通过延长加速时间、延长制动时间、检查电网电压等方法消除。负载过重,可能是所选的电机和变频器不能拖动该负载,也可能是由于机械润滑不良引起。前者必须更换大功率的电机和变频器;后者则要对负载设备进行检修,加强润滑维护。

(5)安川变频器维修过热,显示字符:OH。如电动机有温度检测装置,检查电动机的散热情况;变频器温度过高,检查变频器的通风情况,风扇电源连接是否正常,接头是否松脱,电机有无反转;风扇转动时,机械噪声是否过大,风扇转速是否偏慢,如果出现此种情况,停机后用手试转,看其轴承转动是否灵活,有无机械卡死或杂音,如有则及时更换轴承;

变频器维修时检查周围环境温度是否过高(高于40℃),房间门窗是否过于严实,致使房间整体通风量不够,热量不易散发,此时应注意加强通风,改善周围环境温度,有条件的可采用侧墙底部进风,房屋顶部排风的方式,以加强空气对流。

(6)安川变频器维修PG开路,显示字符:PGO。在变频器闭环控制时,编码器的读出的速度不能反馈到变频器上就会报此故障,这时U1—05没有速度反馈值。导致此故障主要原因有:编码器到PG卡的线断接、PG卡的接线错误、编码器损坏。应重新接线,或更换编码器、PG卡。

(7)安川变频器维修接地故障,显示字符:GF。变频器报接地故障,应该检查变频器输出电缆和电机是否绝缘,若电机损坏、电机对地短路,更换电机即可。http://www.cncswx.com

网友A:
好帖,很实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