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火花检测仪简单的故障如何维修

楼主(2019-01-21):
  电火花检测仪是用于检测金属表面绝缘覆层中肉眼看不到的针孔、气隙、裂纹等缺陷的仪器,是金属储罐、管道、搪瓷等金属表面防腐层检测的理想仪器。当发现针孔时,仪器产生火花和声光报警。

  1、仪器工作灯亮,液晶屏有电压显示,探极碰地线裸点无火花,高压探棒无嗡嗡声:

  判断是否是高压探棒开关接触不良问题。用平口螺丝刀撬出镶嵌在高压棒上的开关,将开关上的2根线短接(拧在一起);打开仪器开关,接上各连接线,调节高压输出旋钮,如果有高压输出,就是开关的问题。

  2、仪器工作灯亮,高压探棒有嗡嗡声,探极碰地线裸点无火花:

  探极内连接线断掉。用小十字花螺丝刀拧开探极上的3个小螺丝,轻轻拔下固定帽,接上电线,调节高压输出旋钮,看是否有高压输出火花。

  3、仪器工作灯不亮:

  3.1保险丝损坏:逆时针拧开保险丝座,观察保险管是否烧断,如烧坏更换2A保险管。

  3.2前面板开关(6)坏:用平口螺丝刀撬出镶嵌在仪器面板的开关,将开关上的2根线短接(拧在一起),如果工作指示灯亮就是开关的问题,更换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