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维修因元器件损坏故障

楼主(2019-01-21):
下面介绍安川变频器维修因各个部件损坏会出现的现象。

(1)安川变频器维修主控板损坏。可能导致操作面板没有显示,电机的动作迟钝,动作中出现抖动,或者没有动作。外部指令不能接受,多功能输入信号没有显示(U1—10没有变化)。

(2)安川变频器维修驱动板损坏。会导致电机控制时无动作,或者电机旋转时抖动很厉害。这种情况变频器有时不报任何故障,可将驱动板拆下,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检测IGBT 的门机触发极给定端,检查各个端的电阻是否平衡,如果出现100Ω以上的差别,说明触发电路已经有元件损坏,需要更换驱动板。

(3)安川变频器维修IGBT、保险烧坏。变频器会报PUF 故障。每次IGBT 烧坏后,至少有一个保险烧坏,应先更换保险,再按照第2条检查驱动板。维修好后上电运行前注意观察历史故障(可能历史故障主要为OC,OL2,OV)及启动电流和直流母线电压的最高值和最低值,按照需要对参数重新调整。如果是开环控制,有时需要对电机做一个静态自学习。

(4)安川变频器维修启动电阻损坏。会出现直流母线上的接触器不吸合,控制面板无显示,在上电的时候听不到接触器吸合的声音。更换了启动电阻后还应注意检查制动单元是否有短路、对地短接的现象。

(5)安川变频器维修制动单元烧坏。变频器报OV 故障,并且电机在减速和停止的过程中制动单元上的红色二极管指示灯不闪烁。可将制动单元拆开,测量里面的保险是否已经烧断,制动斩波的IGBT 是否已经被击穿。

安川变频器维修具体方法为,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分别将红黑表笔接IGBT 上的E,C两端,如果都为接通状态,说明IGBT 已经被击穿,保险肯定也被烧坏。更换制动单元之前,要注意检查控制柜到制动电阻箱之间的线是否有短路、断路、对地短接的现象,先将外部原因查清楚后再上电。http://www.cncswx.com

网友A:
安川变频器还是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