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翻板液位计接线注意点

楼主(2019-01-21):
磁翻板液位计适用于开放或压力容器内的液体测量,可以做到高密封、防泄漏和在高温高压、高粘度、强腐蚀性条件下安全可靠的全过程测量液位。
磁翻板液位计接线操作注意事项有哪些? 磁翻板液位计在使用之前,要先做好磁翻板液位计的接线,如果接线接错的话会导致测量结果不准,严重的将直接造成仪表的损坏,故而我们在进行接线操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下面就来为大家说说磁翻板液位计接线方面的一些要求和相关的注意事项等。
磁翻板液位计在进行接线操作的时候,有以下几点需要我们大家注意:
1、配线时应避开大容量的变压器、电动机或干扰源;
2、对于防爆型,为确保防爆性能,必须按有关规定配线;
3、拧下接线盒的接线端盖,将电缆穿过电缆接头,连接到24VDC两端;
4、根据需要连接接地端子;
5、拧紧接线盒的接线端盖。
以上就是为大家讲到的有关磁翻板液位计接线方面的一些要求和注意事项,希望通过以上讲述大家在今后都能够对磁翻板液位计进行正确的接线操作等。

网友A:
幸会、幸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