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汇川变频器控制闭环电机,剧烈震动,请问如何什么原因?

楼主(2019-01-22):
汇川变频器控制电机,开环状态下(不用编码器)电机正常运转,但是接上旋转增量式编码器后,电机启动就剧烈震动,几乎要跳起来,如任由其震动会跳闸,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大哥遇到过这种情况,谢谢!

网友A:
正反馈现象,电机倒换旋转方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反馈现象,电机倒换旋转方向试试。

试过了的,也是不行

网友B:
减小速度增益

网友C:
也就是加减速常数。加减速时间拉长。

网友D:
编码器问题

网友C:
也有可能编码器联轴位置角度没调好以致造成停止位0速电流偏置,通电后电机转向偏置,过头又给拉回来造成电机震荡,频率高的现象就是电机剧烈震动,出现此种情况任何调整参数都是不起作用的,通电就跳而且电流非常的大,如果系统有停止位宽度设置即会报出位置偏差警或者过负荷报警。

网友E:
也有可能编码器联轴位置角度没调好以致造成停止位0速电流偏置,通电后电机转向偏置,过头又给拉回来造成电机震荡,频率高的现象就是电机剧烈震动,出现此种情况任何调整参数都是不起作用的,通电就跳而且电流非常的大,如果系统有停止位宽度设置即会报出位置偏差警或者过负荷报警。

这个解释有问题吗?楼主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编码器问题

网友G(2019-03-15):
感谢诸位的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楼主(求助者)在得到满意答案后及时结贴以便把积分奖励发给答疑者,如果疑难问题楼主自行解决后,也请把经验分享给大家,一起分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