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变压器容量选型

楼主(2019-01-22):
问380v,110KW电机,要用到PLC ,中继隔离控制,控制电路中需要380v转换220v控制变压器,其中控制变压器的容量如何确定,所得结果依据,过程要详细。谢谢了大神!

网友A:
控制部分实际容量的1.5倍

例如控制系统的直流电源、PLC电源等等的1.5倍

网友B:
如果只是PLC和中继(30个内)通常可用150VA。

网友C: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

网友D:
  大兄弟你要的标准答案在这里

控制变压器用于降低控制电路或辅助电路的电压,以保证控制电路的安全。选择时应使控制变压器初、次级电压与交流电源电压,控制电路及辅助电路电压的要求相符。还要保证变压器次级的交流电磁器件在启动时能可靠吸合,以及变压器的温升在电路正常工作时不超过允许值。

    容量的计算公式为

    S≥K1·∑Si

式中,S为控制变压器容量;Si为电磁器件吸持总功率,单位为V·A;K1为变压器容量的过载系数,一般取1.1~1.25。

网友E:
没有积分的真心不顺真心不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兄弟你要的标准答案在这里控制变压器用于降低控制电...

-------------------------Si为电磁器件吸持总功率,接触器有很多个,吸持总功率全部相加吗

网友F(2019-03-15):
感谢诸位的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楼主(求助者)在得到满意答案后及时结贴以便把积分奖励发给答疑者,如果疑难问题楼主自行解决后,也请把经验分享给大家,一起分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