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控制柜线号问题

楼主(2019-01-22):
两个控制柜之间有部分功能是通过端子连接的,那么两个控制柜里面的不相关的元器件和线号可以重复吗?

网友A:
不建议重复,标记不同的线号最好,便于维护

网友B:
同在一个系统、一张图纸怎么可能代号、线号相同呢?如果分别设计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