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Q点状态

楼主(2019-01-22):
PLC程序下载过程中Q点的状态是怎样的?是保持状态不变?还是变为无输出状态?

先谢过啦!

网友A:
这个要看你是在线修改还是下载。

一般情况下,PLC在线修改的话,输出状态不变。下载的话,期间会有从运行切换到停止的状态然后在启动的状态,这样输出会停止。

对于西门子如果单纯下载FB,FC,输出应该是保持不变。

如果OB块下载,应该会停止输出。

网友B:
对于西门子如果单纯下载FB,FC,输出应该是保持不变。

如果OB块下载,应该会停止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是在线修改还是下载。一般情况下,PLC在线修...

不错,楼主解释的很详细,对新人非常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是在线修改还是下载。一般情况下,PLC在线修...

了解了,谢谢!

还有问题,下载过程中通信会断吗,比如自由口、modbus rtu、modbus tcp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