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逆变功率损坏等故障的方法

楼主(2019-01-23):
由于变频器维修内部结构的复杂性,所以一旦出现故障,变频器维修的难度就很大。在对变频器进行维修时最重要的是及时检测出变频器哪一部分出现问题。根据出现的故障及时解决问题。

(一)变频器维修逆变功率损坏的问题,解决方法有:

(1)避免静电损坏,也就是说,把被修理的机器、操作工作台垫板、人等用导线连接起来,从而使得在一样的电场电位下,进行操作实验。

(2)将导热硅脂涂在功率模块和散热器上,并且要保证的使涂层的厚度在0.1-0.25mm 之间,而且涂层的接触面超过百分之八十,从而使模块的散热更好。

(3)在将机器拆解时,要对元件做好笔记,再进行装配的时候必须要处理好原装的各种技术措施,不得简化、省略,图简单了事。

(二)变频器维修风机损坏时,要做到以下几点:

(1)选用风机时要选性能优越的品牌,并且注意选择风机的轴承,一般来说,风机轴承以滚珠轴承为好。

(2)风机因为安装在出风口,因此常常要承受高温,所以,风机的风叶应该选用金属或者耐温塑料制成的,一般来说不宜采用劣质塑料制成的风叶,避免出现变形的情况。

(3)风机经常被一些脏物堵塞,因此需要定期及时地清理风道和散热片里的堵塞物。有很多变频器都是因为风道堵塞而产生故障。

(4)风机在安装时要确保电源的连接正确,风叶不能和导线碰到摩擦,所以在安装好之后最好还要进行一次调试。

(三)变频器维修开关电源出现故障也是导致变频器出现损坏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开关电源损坏的维修方法有:

(1)整体更换印制板。

开关电源因为经常承受高温而导致印制板出现发黄碳化等问题时,这说明印制板的绝缘和覆铜箔、导线都已经不能使用,因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整体更换开关电源的印制板。

(2)更换元件时应注意使用的新元件应该与原来的元件型号一致,如何真不能一致的时候,也要确保元件的功率、尺寸以及开关的频率都要一致。http://www.cncsw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