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专业版64位系统安装博途失败

楼主(2019-01-23):
本人电脑Thinkpad E580 自带家庭版win10 64位系统,后升级专业版系统,安装博途V14 sp1第一步最后出现修改系统错误字样导致安装失败,先重置系统后安装失败,后又重装系统两次均安装失败,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安装失败?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我电脑系统也是win10 64的,安装文件不能出现中文字符,其次是安装完成后再授权。还有就是换一个安装软件试试。如果一个软件在不同系统或电脑上安装都不行,最好换一个软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电脑系统也是win10 64的,安装文件不能出现中文...



在别人电脑都能安装成功,软件应该没问题,还是怀疑是系统问题,但重装仍不行

网友B:
Win10版本是多少?1607?1709?1803?

1709或以上应该使用V15版本。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10版本是多少?1607?1709?1803?1...

系统是1809的win10专业版64位,这么说用V15就能安装成功了?

楼主:
此问题在重装win10 专业版1809版本系统后安装V15博途成功,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此问题在重装win10 专业版1809版本系统后安装V...

其实1809的版本应该安装V15.1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此问题在重装win...

好的,受教了,谢谢

网友C:
win7 是不是兼容性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7 是不是兼容性更好点。

是的,可以装在虚拟机上,新电脑win10降到win7可能驱动会出现问题

网友D:
WIN10是不是要安装V15的。

网友E:
最好改用WIN7系统,什么软件都好装。我新买的笔记本全部换成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10是不是要安装V15的。

微软的原版系统win10 都可以,觉得V15更好些

网友F(2019-02-23):
w7装v14刚好

网友G:
感谢诸位的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楼主(求助者)在得到满意答案后及时结贴以便把积分奖励发给答疑者,如果疑难问题楼主自行解决后,也请把经验分享给大家,一起分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