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使用过程突发故障如何解决?

楼主(2019-01-23):
减速机突然发生了故障应该怎样处理?
首先,要分析一下减速机故障的产生原因,是因为安装不当造成的行星减速机损坏,还是其它别的原因,减速机的损坏程度是怎样的,都有哪些零部件有了损坏,一般造成减速机突发故障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减速机安装不当,没有安装在同一水平面。减速机底脚螺母没有紧固。
如果是蜗轮减速机蜗轮突然磨齿,那应该减速机的油窗,看看机子有没有缺油现象。
还有就是,减速机的载荷情况是怎样的,有没有瞬时过载的情况。减速机突发故障的产生原因很多,有可能是质量问题,也可能安装使用不当造成的,具体原因要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具体分析。

其实行星减速机会出现故障一般是因为平时没有注意检查和保养,定期做检查和保养的话都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就算出现问题平时的检查也可以及早的发现。在出现问题是要及时向减速机厂家反映,找专业的技术师解决。还有想要行星减速机的寿命延长,就要注意平时的保养。行星减速机的保养时必不可以少的。我们一般都会使用润滑油进行保养,这也是一个避免减速机出现摩擦而产生故障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