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三菱FX3U通信

楼主(2019-01-23):
我用三菱的编程口是可以找到FX3U的型号的,我用串门就没有FX3U了,怎么办??串口没法和FX3U通信吗??

网友A:
昆仑通泰里面  PLC类型选2N就行了

网友B:
用modbus通信方式吧,在plc和主机上用一根串口线连接就好~232转485有现成的转换模块,可以买也可以自己在网上找电路按图焊接,设定就设定相同的通讯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方式。

网友C:
QQ截图20190128125208.png有啊,我的就找到了,FX3U的

网友D:
用串口怎么不行?

网友E(2019-03-15):
感谢诸位的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楼主(求助者)在得到满意答案后及时结贴以便把积分奖励发给答疑者,如果疑难问题楼主自行解决后,也请把经验分享给大家,一起分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