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应用变频器注意事项

楼主(2019-01-23):
  起重机变频器是应用变频技术与微电子技术,通过改变电机工作电源频率方式来控制交流电动机的电力控制设备。变频器主要由整流(交流变直流)、滤波、逆变(直流变交流)、制动单元、驱动单元、检测单元微处理单元等组成。我们目前运用的变频器首要采用交—直—交方法,先把工频交流电源经过整流器转换成直流电源,然后再把直流电源转换成频率、电压均可节制的交流电源以供应电念头。

  一、变频器选型时要确定以下几点:

  1) 采用变频的目标;恒压节制或恒流节制等。

  2) 在运用变频器驱动高速电机时,因为高速电机的电抗小,高次谐波添加招致输出电流值增大。无锡市启德电气机械有限公司在高速电机的变频器的选型时,其容量要稍大于通俗电机的选型。

  3) 变频器与负载的匹配问题;

     I.电压匹配;变频器的额外电压与负载的额外电压相符。

     II. 电流匹配;通俗的离心泵,变频器的额外电流与电机的额外电流相符。关于非凡的负载如深水泵等则需求参考电机功能参数,以最大电流确定变频器电流和过载才能。

     III.转矩匹配;这种状况在恒转矩负载或有减速安装时有能够发作。

  4) 变频器的负载类型;如叶片泵或容积泵等,特殊留意负载的功能曲线,功能曲线决议了使用时的方法办法。

  5) 关于一些非凡的使用场所,如高温,高海拔,此时会惹起变频器的降容,变频器容量要扩大一挡。

  6) 变频器假如要长电缆运转时,此时要接纳办法按捺长电缆对地耦合电容的影响,防止变频器出力缺乏,所以在如许状况下,变频器容量要扩大一档或许在变频器的输出端装置输出电抗器。

  二、变频器在高温下的注意事项

  变频器一般的装置环境请求:最低环境温度-5℃,最高环境温度40℃。有研讨标明,变频器的毛病率随温度增加而成指数的上升,运用寿命随温度增加而成指数的下降,环境温度增加10度,变频器运用寿命将折半。夏日是变频器毛病的多发时节,要确保变频器能长期安稳和牢靠地工作,关键在于平时保护养护。

  1、认真监视并记录 变频器人机界面上的各显示参数,发现异常应即时反映。

  2、夏季温度较高时,应加强变频器安装场地的通风散热。确保周围空气中不含有过量的尘埃,酸、盐、腐蚀性及爆炸性气体。

  3、变频器正常运行中,一张标准厚度的A4纸应能牢固的吸附在柜门进风口过滤网上。

  4、变频室的通风、照明必须良好,通风散热设备(空调、通风扇等)能够正常运转。

  5、变频器柜门上的过滤网通常每周应清扫一次;如工作环境灰尘较多,清扫间隔还应根据实际情况缩短。

  6、认真监视并记录变频室的环境温度,环境温度应在-5℃~40℃之间。移相变压器的温升不能超过130℃。

  7、变频室必须保持干净整洁,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随时清扫。

  8、夏季是多雨季节,应防止雨水进入变频器内部(例如雨水顺风道出风口进入)。

  三、变频器停机保护

  1、仔细监督并记载变频器触摸屏上的各显现参数,发现反常应即时反映。

  2、变频器功率单元柜出风口温度不能超过55℃。

  3、变频器柜门上的过滤网一般每周应打扫一次;如作业环境尘土较多,打扫距离还应依据实际情况缩短。

  4、变频室的通风、照明有必要杰出,通风设备可以正常工作。

  5、变频室有必要保持洁净,应依据现场实际情况随时打扫。

  6、仔细监督并记载变频室的环境温度,环境温度应在-5℃~40℃之间。

  7、变频器正常工作中,一张标准厚度的A4纸应能吸附在柜门进风口过滤网上。

  四、变频器停机的运用留意事项

  1、半年后每六个月紧固一次变频器内部电缆的衔接各螺母。

  2、变频器试工作完成后,应重新查看紧固变频器内部电缆的衔接各螺母。

  3、查看变频器柜内一切接地应牢靠,接地址无生锈。

  4、用带塑料吸嘴的吸尘器完全清洗变频器柜内外,确保设备周围无过量的尘土。

  5、查看变频器旁通柜高压开关的操作应正常,能准确合闸和分断。

  6、查看变频器内部电缆间的衔接应准确、牢靠。

  7、变频器长期停机后康复工作,应丈量变频器(包含移相变压器、旁通柜主回路)绝缘,应当运用1500V兆欧表。测验绝缘合格后,才干发动变频器。

  8、查看变频室的通风、照明,通风设备可以正常工作。

  9、半年内应再紧固一次变频器内部电缆的衔接各螺母。

  五、变频器的日常维护

  1、加强巡检,组织专人负责变频器的平时保护;

  2、工作数据记载。随时记载并监测变频器的工作频率、电流以及移相变压器的温度。移相变压器的温升不能超过130℃。

  编写变频器工作记载表,守时记载变频器及电机的工作数据,包含变频器输出频率,输出电流,输出电压,变频器内部直流电压,散热器温度等参数,与合理数据对照对比,以利于提前发现毛病危险

  3、确保变频器室的环境温度-5~40℃之间。设置专人查看变频器柜顶冷却电扇是不是正常、柜门的过滤网是不是堵塞。确保冷却风路的晓畅。具体方法是:将一张标准厚度的A4打印纸放在柜门的过滤网上,纸张应吸附在入气窗上。

  为了确保冷却风路的晓畅,每周应打扫一次滤网,假如现场环境尘土较多,打扫距离还应缩短。

  4、环境监测

  (1) 夏日温度较高时,应加强变频装置场地的通风。确保周围空气中不得有过量的尘土,酸、盐、腐蚀性及爆炸性气体;

  (2) 夏日是多雨时节,避免变频器装置的环境,无雨滴进入变频器内部。6、查看一切电气衔接的紧固性,查看各个回路没有反常的放电痕迹,没有怪味、变色,裂纹、破损等现象。

  5、每次保护变频器后,要仔细查看有无遗漏的螺丝及导线等,避免小金属物品形成变频器短路事端。特别是对电气回路进行较大改动后,确保电气衔接线的衔接准确、牢靠,避免“倒灌”事端的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