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维修案例分析一

楼主(2019-01-23):
富士变频器维修实例1:富士VP系列(55kWE1S)电源维修

富士变频器维修故障现象:通电无显示。

富士变频器维修维修过程:打开机壳检查发现充电电阻(15W/10Q)烧坏,开关电源烧坏严重。部分连接铜线烧断。部分元器件型号、参数无法看清楚。将同类机板对比参考,详细检查相关元器件。IC1:l3844:二极管:Dl4:C3、D18:S5、ZD9:18V稳压管;电阻:R132:1.2Q、RI30:100Q、R134:1kO均已明显损坏,其余未见异常。

判断结果:初步判断为电源的瞬间失控,造成该电路大面积烧坏。

解决方法:将反馈光耦P421及损坏元器件更换,参照原理图连接部分烧断的铜线。试机运行正常。

送客户使用约2天后反映该机再次损坏:检查为充电阻(15W/10Q)烧坏,详查接触器等相关电路及元器件未见异常。

初步判断为充电电阻功率不足引致其损坏。遂将充电电阻改为(30W/12Q)后试机运行正常。

富士变频器维修实例2:富士G11-2.2kW

富士变频器维修故障现象:通电无显示。

富士变频器维修过程:外部检查:R、S、T、U、V、w对P、N电阻值(R*1k档)发现R、S、T对P、N电阻值明显存在开路和短路现象;U、V、W对P、N电阻值正常。

拆开检查开关电源。开关管等未见异常。该机型使用IPM一体化模块(SA520186—03PS12046),即整流及逆变管、开关管、可控硅、驱动电路、检测电路都在模块内部。将R、S、T和整流部分的P、N从模块内部断开后装回模块。从P、N端直接加500V直流电压供电试机运行正常。

判断结果:初步认为是模块的整流部分自身性能不能引致其自然损坏。

解决方法:更换模块后使用正常。

富士变频器维修实例3:FRN30P11S-4CX(P11-30kW1

富士变频器维修故障现象:通电报“FUS”主熔断器坏。

富士变频器维修过程:拆开检查其电路板(主板、电源驱动板)上污渍较多,并且腐蚀严重:主电路熔断器(15OA/660V)开路:连接逆变模块(2MPI150PC-140)上P、N端的铜排母线有明显打火、拉弧痕迹。

判断结果:应是机内污渍太多引起P、N端绝缘电阻下降后打火。(用耐压表测P、N端只有500V。)短时过流烧断主熔断器。

解决方法:将电路板清洗、处理腐蚀点后喷保护染。将打火点处理、清洗后绝缘电阻上升(用耐压表测P、N端超过2000V)。更换主熔断器(150A/660V)后试机运行正常。http://www.cncswx.com